笔记本主板上的白色元器件,很少见

楼主(2022-11-12):
大佬帮忙看一下,这个白色的方形元器件是什么啊,四个pin脚,就在HDMI接口附近。是个晶振?还是个电容?
装固态拧螺丝的时候碰到了,好像被碰动了,有两个焊脚可能开了。不知道有啥影响。

网友A:
可能是网卡用的晶体

网友B:
你是用小灵通拍的吗

网友C:
晶体吧,这么小4条脚

网友:
看不太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小灵通拍的吗

你真的很会讲话,我客户常说我照片或维修视频很糊,咱一直纠结要不要换手机

网友:
根本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小灵通拍的吗

我咋感觉是座机拍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小灵通拍的吗

远古诺基亚拍的

网友:
看不清图,不过旁边有网口的话可能是晶体

网友:
是不是晶振?

网友:
哈哈哈,不好意思,这是放大以后的照片,过几天再拍下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体吧,这么小4条脚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网卡用的晶体

嗯嗯,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E:
电感而已。USB线路 高清……等线路上的。换了品牌颜色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真的很会讲话,我客户常说我照片或维修视频很糊,咱一直纠结要不要换手机

赶紧换了吧,这个着实费眼睛

网友:
是一个插座吗?

网友F:
看着像共模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感而已。USB线路 高清……等线路上的。换了品牌颜色而已

确实是两条等长线上的。请问这个掉了会有什么影响啊?翘起来的时候HDMI还能用,我又加焊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感而已。USB线路 高清……等线路上的。换了品牌颜色而已

仔细看的话这个电感还是分层的

网友:
补一张新拍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着像共模电感

看来应该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感而已。USB线路 高清……等线路上的。换了品牌颜色而已

大佬,这个电感接到了这个PS8209A芯片上,后面会影响HDMI的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