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700开机显示10seconds

楼主(2022-11-12):
上电能到3.8下降休眠到2.7切换到PC信号没有图像显示,屏幕中间提示Power-saving,10seconds然后待机按几下按键还提示这两排字母,拆开看了一下主板没有明显腐蚀进水痕迹,测量一下显卡部分有短路,拿掉显卡散热片,用放大镜看到显卡上有小电容明显腐蚀变质,轻轻一翘就连着焊盘脱落了,洗板水清理一下,重新涂抹硅脂安装散热片,上电开机就出现Lenovo图像了。修复完毕,测试,报价。
下面两个图包含了2种不同显卡型号的通病腐蚀电容位置,如果腐蚀不是特别明显,症状一致,可以根据显卡电容分布自行寻找红圈腐蚀电容去掉就行了。这个机器板号一样BIOS是互通的,不分显卡型号。

网友:
这个问题修了几十台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电容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