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390升级屏幕后BIOS报 2203,请教各位大佬如何解决。

楼主(2022-11-12):
原机屏幕为 NV133FHM-N54 更换为B133ZAN01.1 更换了0.4 40P屏线,显示亮度调节一切正常,就开机是报错2203:System configuration is incalid. 每次按ESC才能进系统。

网友:
开机提示2203报错
原因分析:
部分公用板机型,BIOS是通过刷入的【机型名称】、【屏线】或【摄像头线】来区分机型
所以,如确保刷入的机型名称是正常的,如果不接屏线 / 摄像头线,或者线有异常,就会导致开机报错
1、T14、T15,T490、T590主板BIOS是通过屏线来区分
2、X1 Carbon和Yoga是通过摄像头线来区分
维修建议:
1、确保刷号正确
2.如无效,考虑更换屏线或者摄像头线测试

网友:
BIOS里面的联想内部机型号错了,刷BIOS很难好,除非合成BIOS的时候把相关机型号也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