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CPU供电才32欧

楼主(2022-11-12):
一块华硕p8h61CPU供电下级阻值才32欧,电感和几个820电解电容全拆了,阻值还是差不多38欧左右,这还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
CPU座里面贴片电容和背面贴片电容应该很少坏吧。。贴片电容坏阻值应该没这么大吧。。

网友A:
装CPU的时候测好像就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CPU的时候测好像就这样的

不装测的,装上那是CPU的内阻啊,CPU的内阻没那么大吧,一般就几欧10以内

网友:
我也碰到了,拆了PWM试试

网友:
华硕的不知道,华擎好几款主板CPU供电对地22,不开始以为短路,测了几张好的主板,都是一样。

网友:
有对比测试过好的板是多少阻值的?

网友:
对地现在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