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H61 B3开机显示慢求BIOS

楼主(2022-11-12):
如题。杂牌H61主板,开机要过大概50秒才有显示。

求BIOS一试。

网友A:
你图片还是网上的 非实拍。

网友B:
用亮机慢的BIOS改下ME就好了

网友:
发到淘宝叫人家改EM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亮机慢的BIOS改下ME就好了

关键是要有ME啊,老马家没找到。
要有ME,我自己也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还是网上的 非实拍。

意思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要有ME啊,老马家没找到。
要有ME,我自己也能改。

闲鱼有最新的ME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me你随便找个h61的提取出来,版本差不多的大小一样的替换进去就是了(其实bios空间够的话,大一点也没事,我都试过了,完美使用),不一定要完全一样的版本。

网友:
你的ME版本多少?

网友:
看有没有贡献一下。

网友:
你可以从国外win-raid forum上找没上过机的me,然后进系统用fptw刷,命令是 fptw -f -me filename.bin,连编程器都不用了

网友:
改一下就好了,淘宝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