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主板…

楼主(2022-11-12):
手头有块g31主板,开机针脚有3v,短接不触发…用万用表笔或镊子接触晶振一脚就能正常开机了…
请教各位大神维修思路

网友:
那就换晶振试一下,不行在看边上的电容

网友A:
更换32.768晶振,2个谐振电容。1个谐振电阻。

网友:
换晶振了吗?

网友:
这,说什么好晶振,电容,桥

网友:
谐振电容,晶振都已换,南桥也加焊了,故障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32.768晶振,2个谐振电容。1个谐振电阻。

老师,电阻麻烦您解释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电阻麻烦您解释下吧

是什么牌子的g31, 能给出具体型号吗?

网友:
除了换楼上说的一整套,得把桥拆了,清洗干净再重植焊回去。年代久了,PCB和桥焊盘面可能都霉了漏电。

网友:
谢谢大家,已解决!
更换全新的晶振(32.768)问题解决。
注:之前从料板上拆的晶振换了不行,也许是坏的,也可能是我拆的时候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