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I135)不充电修复

楼主(2022-11-12):
同行拿来一台笔记本,说是不充电,同行给别人说是电池问题,十几分钟就换好了 ,电池已经到了,拿到店里换上新电池以后,接充电器不充电,还是原故障,板号是6050A3068501-MB-A01(A1)拿给我来看看,接可调也不充,换回原来的旧电池可开机,插上可调充电指示灯有亮,以为没问题,来回折腾换了店里的新的充电器有时指示灯变黄充电,有时不充了,由于原装电池容量低,但是有时可充,没有怀疑是主板问题,着重怀疑是买的电池有问题,电池是从超凡家买的(这家电池容易出问题),搜了下论坛,这个机器无图无点位,倒是有其他维修师傅发出来的高清图片看了下没头绪,先放着,到了今天闲下来了,拆下主板来万能表细细量了下,充电芯片那边工作条件都正常,但公共点电压不正常,我接的可调是20V,公共点正常过保护隔离也应该是20V,但只有19.3左右,明显的没有过保护隔离,又把保护隔离、充放电的五个MOS管都打了遍值,故障出来了,在板上测充电上管DS二极体值为0,放电管DS二极体也是0,拆下两MOS管 都是N管,实测充电上管正常,放电控制管击穿了 ,直接料板上,找个管子装上,原充电上管归位,装机测试接可调有充电电流,主板是修好了,电池还是要换的,开机自检时机器已经在提示原装电池容量低了,这个就不是我的事了,借用别人的图片,顺便纠正下原图中的一个错误

网友:
有图有标注,good。

网友:
路过学一下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描述的很细,点赞

网友:
充放电的问题不好修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要是我可能就只检查充电电路,而忽略放电的MOS管了。

网友:
路过学一下,隔离下管击穿

网友:
放电管坏了,导致不充电,直接拆掉放电管就行

网友:
把保护隔离、充放电的五个MOS管都打了遍值,故障出来了,在板上测充电上管DS二极体值为0,放电管DS二极体也是0,拆下两MOS管 都是N管,实测充电上管正常,放电控制管击穿了 ,直接料板上,找个管子装上,原充电上管归位,装机测试接可调有充电电流,主板是修好了,

网友:
放电管击穿不应该插电短路吗

网友:
载路量不是也可以量的出来吗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放电控制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