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 BY511 NM-A541 _

楼主(2022-11-12):
Y700 BY511 NM-A541 触发0.05,维修如下:1.大概看了一下主板,无腐蚀,无进水,无掉件,无烧件;
2.测所有电感没有明显异常;
3.测得待机电压OK,没有内存供电;
4.然后直接查桥的S3#和S4#,没有电压;
5.再查EC给桥的信号BTN# 已经RSMRST#是有的;
6.这种直接换桥,找了一个一样的料板;
7.联想嘛大黑胶的,比较好拆,把料板上的桥拆下重置,很简单的,这里不做多余的叙说;
8.做好桥,大概的测了一下,OK,到此成功了一半,通电测试OK亮机,完美!
9.顺便把我原机改me的BIOS分享出来。
下面有亮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路过学一下。。。

客气了,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网友B:
和我这个桥好像一模一样,1.05短路了,没有钱买呀,怎么办呢?楼主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料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这个桥好像一模一样,1.05短路了,没有钱买呀,怎么办呢?楼主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料板呢?

是的   这个桥也有1.05V短路的     最近世界杯啊    有机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