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52-8085 主板bios写入数据后,开不开机了,大神求救!!!

楼主(2022-11-12):
联想昭阳52-8085   主板bios写入数据后,开不开机了,
一是校验报错。
二是接上电池接口后,风扇一直转,固态硬盘红灯亮,但电源键无反应,大神求救!!!

网友A:
用夹子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夹子刷的吧

对:liuhan:

网友B:
把flash拿下来放到编程器的转接座刷,或者直接焊接到编程器转接小板上刷不容易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flash拿下来放到编程器的转接座刷,或者直接焊接到编程器转接小板上刷不容易出错

谢谢,多刷了几遍,报错也能用,搞定了

网友:
接上电池接口后,风扇一直转,bios不对,只能上编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