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Y700供电座中间针跟地短路

楼主(2022-11-12):
隔离在家没带电源回来电池用没电了,想试试用别的直流源供电能不能行,方口那种电源插座,想先确定阵脚都是啥就试着瞎鼓捣,捣拿针捅着量这个信号,刚开始是3.3V,不小心碰了下18V电,然后这个中间针就跟地短路了。
现在直接量电池也量不出电压了,按电源键也没反应了。

请教有了解联想的这个中间针是什么作用的,主板上连到什么地方了,这种情况大概是烧了什么件。
我拆开看了看那片的电路,看到到这上面有一个BQ24780S,查了查是管供电的芯片,那个方口的中间引脚是不是连到了这芯片,用来区分适配器的功率。
我现在量着这芯片的IADP(7)引脚跟地短路了,我看芯片文档这引脚就是接个电容到地,不应该跟地短路才对。
是不是电源口中间那个信号是连到这个芯片的,连到18V电把这芯片搞挂了。

在论坛里找到了大佬发的这机子的图纸,查到那个信号是连到一个名字是IT8371E的芯片上的,这情况是不是八成可以确定是把它搞挂了,看了看淘宝上倒是有卖这个剪板IC的,现在想修的话是不是只能淘一个来换上试了。恨死自己手贱了。
求指点,求解救。

补充内容 (2022-11-13 22:28):
看了两天图纸,找到那个信号的名字是ADAPTER_ID
顺着信号找,上面有个esd,寄希望于这个esd起了做用只是它挂掉了,试着把这个拆掉,信号线的短路并未消除,把+5VALW的短接点焊开,测得+5VALW的短路在后端。

补充内容 (2022-11-13 22:30):
后面检查的思路该怎么办呢,把EC芯片拆掉看短路能不能消除来确定EC芯片是不是烧掉了吗。
有没有大佬来指点指点我。

补充内容 (2022-11-13 22:32):
图纸顺着各处信号找没发现跟+5VALW有什么关联呀,为什么+5VALW会短路呢。有点费解,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求大佬指点指点,给个思路。我是做嵌入式的,对笔记本的电路了解太少了。

补充内容 (2022-11-15 11:38):
继续翻图纸查到EC芯片上连这两个控制USB供电的信号,连接的USB供电的功率开关是切+5VALW的,推测+5VALW短路与此有关,可能是EC烧的时候串电这俩芯片烧掉了引起的+5VALW短路,待方便了一并检查

补充内容 (2022-11-15 11:40):
再请教一个问题,大佬们维修的配件订货渠道有方便分享给我一下的吗。比如那个EC芯片,看论坛里各位说的是带程序的,除了淘宝剪板芯片外还有什么办法,还有上面提到的功率开关芯片这种你们用到的时候从哪买

补充内容 (2022-11-15 22:27):
电池我拿直流源给电池加了下电之后恢复能量到电压了,看来是+5VALW短路造成电池保护锁定了。

补充内容 (2022-11-16 08:48):
继续检查,+1.0VALW, VCCIO两个节点对地电阻30-40左右,是正常的吗?
前面找到的两个切usb供电的开关ap2820量起来没坏,TPS2546的EN和CLT2对地电阻30+,这俩信号是EC出的,不知道这个开关件有没有坏。

网友:
求救求救,求大佬来指点我一下

网友A:
你应该自己给自己解答了    买个EC芯片试试 。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自己给自己解答了    买个EC芯片试试 。 祝你好运

目前我能想到的也只有这样试一下了。方便了先把EC拆了看看各处短路会不会消除。

网友B:
你这大神了还要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大神了还要问吗

呃。。。笔记本的电路真没搞过,不懂啊。无从下手

网友:
再请教一个问题,大佬们维修的配件订货渠道有方便分享给我一下的吗。比如那个EC芯片,看论坛里各位说的是带程序的,除了淘宝剪板芯片外还有什么办法,还有上面提到的功率开关芯片(一个AP2820,一个TPS2546)这种你们用到的时候从哪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自己给自己解答了    买个EC芯片试试 。 祝你好运

看老板地址显示石家庄,是开维修店的吗,是否方便拿给你去修

网友C:
其它 不难 解究     多发些时间  与精  力  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它 不难 解究     多发些时间  与精  力  而已

之前没弄过笔记本电路,没什么思路,只能一点一点翻图纸,检查。
全是小不点的件,手头没有太合适的工具动手,怕再损坏更多地方,不敢轻易动手,先检查多分析,尽量锁定几个最可能的故障点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