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主板 ic烧掉了,求ic型号

楼主(2022-11-13):
主板有两个USB接口,一个是3.0 一个是2.0 现在3.0的无供电,看似是USB的Ic坏了
拆开主板,发现usb2.0附近这个ic烧掉了,求该IC型号。另一处的ic型号为c961h,但没有找到有卖的,不知有没有可代替的其他IC

版号14221-1m

网友:
一般的板子  USB 边上5V供电转换管拆一个装上就行

网友A:
这是个静电保护的ESD,不装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静电保护的ESD,不装也没事

谢谢指导,回头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