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60 6GD5开机认卡无显维修

楼主(2022-11-13):
今日客户送修一台式机,i5-7500加七彩虹GTX1060 6GD5,故障为开机无显,擦内存清灰后亮机可进系统,在桌面1分钟壁纸就多了花纹,死机无反应了。再开机无显示。仔细观察发现机箱变形,机主说电脑是快递回来的,之后开机就不正常了。再次吐槽下暴力快递,拆主机显卡等出来测试,发现又有显示,跟客户建议换机箱,装上硬件,开机……黑屏,但显示器指示灯表明主机有信号过来反应,我插拔多次显卡试,又换平台试,结果还是黑脸一张面对我。好吧,那就商量好后搞显卡。打对地阻值无短路,测显存电压,核心电压都正常,跑下mats发现元凶了,B组显存高位错误,这明显是快递过程中碰撞造成的虚焊,那就干吧,上焊油,风枪一阵过后,上机再测已有画面了,绿色pass通过,一看时间已是晚上12点夜了,明天再跑圈吧!先干到这,去睡下先。

网友:
补焊立竿见影,但没有重值稳定

网友:
这种报错一般不是虚焊吧,最稳妥的是重植。
我经常修虚焊的显卡,报错数值都特别小,随便吹一下就好了。
特别大的数值可能掉点了,尤其是寄快递一类的,可能重摔过。

网友:
这种操作明显就是过几天又回来返修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同样的,我不知道5V周围那些电阻和电容的参数,麻烦兄台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
绿色的圈里的那些电容电阻参数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维修之路又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