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C117不显示 外接也不显示~电压正常外接键盘灯亮

楼主(2022-11-13):
惠普TPN-C117不显示 外接也不显示~电压正常外接键盘灯亮

网友:
拆机动下这样 ~~刚刚开始外接还显示现在也不显示了是不是显卡挂了显卡供电正常~

网友:
显卡故障吧~~~~~~~~~

网友:
首先看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外接键盘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