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主板芯片问题

楼主(2022-11-13):
各位前辈,请问主板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块板是台式机的吧

网友:
要拍清楚点看得到丝印,然后论坛里有一个信号元件查询的可以查

网友:
这个板子是联想的H110吧。。应该有图纸啊 。。这个好像是35v的供电芯片

网友:
HP的,280G4

网友:
怀疑是PCI供电管理的芯片

201508405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用什么代换,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

网友:
惠普/HP 280 Pro G4 SFF i5-9400 4G 1T DVDRW

网友:
上面写了什么啊

网友:
也可以在淘宝上查

网友:
拍的看不清楚,像是供电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