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7559 版号DAAM9AMB8D0 REV;D没声音通病维修案例

楼主(2022-11-13):
原故障是能开机没声音,这个故障修了几次。之前换系统,打驱动,换小板,换喇叭都试过,故障原因是+3.3V_RUN这个电压没到小板,一边3.3V另一边却只有2.1V。直接飞线C529和小板的C3-IO这俩个点就行了。

网友:
这是。。排线问题么?

网友:
高手学习,学习  下次碰到了可以试下。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机器 同样问题 把小板换了也没好

网友A:
这个带小板的机器操蛋,我之前直接和客户讲,拆了小板,

网友:
楼主检钱了,我也遇过几台同样问题,都是3.3V

网友:
谢谢了主播的分享

网友:
+3.3v_run电压不够,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带小板的机器操蛋,我之前直接和客户讲,拆了小板,

拆了小板就有声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小板就有声音了?

声卡好像在小板上

网友:
这个是排线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小板就有声音了?

不要声音啊。。。直接物理阉割掉,。省事

网友:
高手学习,学习  学到了

网友:
论坛就需要这样得帖子

网友:
确实是个经验

网友C:
应该是排线坏了
无名小辈12138
连小板和排线一起换也没用,就是这么神奇
详情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以后修此问题不走弯路。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下次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排线坏了
连小板和排线一起换也没用,就是这么神奇

网友(2023-05-19):
以前碰到过,确实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