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6用适配器黑屏

楼主(2022-11-13):
华硕FX506用适配器黑屏,但用电池正常,有谁见过吗。 外屏正常,内屏黑屏

网友:
背光问题吧

网友A:
屏问题    升压芯片问题

网友:
换个屏就好了                                           或者把升压芯片换了  华硕的机器有这个毛病

网友:
有没有试过在bios界面下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问题    升压芯片问题

请问是屏上的升压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