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2161打印机多进纸

楼主(2022-11-13):
三星2161打印机打印一张进纸两张,第二张卡在出纸口,搓纸轮、分页器、离合器都换了还是这个问题,哪位大神能指点下?

网友:
出纸口滚轮,有问题,

网友:
出纸口滚轮有问题

网友:
分页器换的是原装的吗?如果不是,用橡皮擦比着分页器垫片剪一个,用双面胶粘上试试

网友:
传感 器检测不到纸吧,第一张出来的是白纸吗

网友:
不是第一张有,就第二张空白卡在出纸的

网友A:
经常是离合器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常是离合器问题

搓纸轮、分页器、离合全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搓纸轮、分页器、离合全换了还是这样

纸张换过?

网友C:
感觉还是离合不对,不晓得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只有检查离合器是否正常离合!控制电路出问题了也会不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离合不对,不晓得楼主解决了没有。

没有,主要是离合也换了,就像11#说的可能应该是控制电路问题

网友D:
打印一张进两张是那种进两张?是搓纸轮搓第一张纸就把第二张一起搓进去的,还是第一张走完了再搓的第二张

网友E(2023-02-13):
换机器背后两个光电传感器,必须修好

网友B(2023-03-29):
引用 网友D:
打印一张进两张是那种进两张?是搓纸轮搓第一张纸就把第二张一起搓进去的,还是第一张走完了再搓的第二张

第一张快走完第二张接着进去刚好第一张出完就卡第张在出纸口,第一张有字第二张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快走完第二张接着进去刚好第一张出完就卡第张在出纸口,第一张有字第二张没有

都告诉你了换传感器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告诉你了换传感器不信

换了,OK

网友:
就是说嘛,我修过这毛病的

网友(2023-08-11):
测面有几个继电器,就是齿轮组边上的,吸铁粘一起了拆下把那个老化的海绵弄掉了就好了

网友:
第一张出字考虑进纸传感器  第一张不出字考虑离合器或者离合器对应的双层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机器背后两个光电传感器,必须修好
优秀啊,必须是经验到位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