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捡漏海尔笔记本,多图慎入

楼主(2022-11-13):
同行送修一台进饮料海尔笔记本,没有放下底盖,只能看到版号PL13 MB REA:A

同行描述客户是键盘位置被洒了饮料,但是看到有键盘膜,就清理了一下继续用,然后第二天不开机送到同行那里维修,同行打开清理了主板不行,然后送过来,留下了底盖自己清理,由于主板已经被清理过,不能确定具体进液位置,仔细观察也没有发现有腐蚀的地方,判断进液不严重,量了所有的电感没有发现短路,插可调电源,待机0.01正常,按开机键电流变为0.02不动,观察待机芯片为TPS51225,借用原理图

测量12脚VIN 19V               6脚0.9V                             13脚5V                             L1002 5V                          L1001 0V

分析6脚电压偏低导致3.3V不出,断电量6脚阻值确是正常的,顺手测L1001发现居然对地为0,这里表笔量错位置,实际量右边也是为0的

但是上电之前明明测过是没有短路的,心想不会是EC或者CPU挂了吧,用3.3V烧一下机,电流只有0.22,摸CPU和EC都没有发热,有点蒙圈了,再看一下主板,3.3V和5V都分别经过一个二级管,测量Q1403的4脚,发现对地短路,又测了一下L1001,阻值又恢复正常了,于是再接Q1403的4脚烧机,发现是屏接口附近电容短路了,就是QE2左上位置

拆掉电容,Q1403的4脚阻值已经恢复正常,插电开机,轻松秒杀。

网友:
编排的不好,大家对应看图就明白维修过程了。

网友:
支持发图文并茂,学习过程中。

网友:
技术强大才能搞点钱

网友:
分享分析流程对大家都有好处

网友:
电容短路的,多花点时间还是可以搞定的,就怕那种微短,又不发热,测试又没问题的,外观又是好的

网友:
图文清晰 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了  这种要短不短的真恶心

网友:
路过学一下,感谢楼主分享,这对我们维修小白来说太宝贵了。

网友:
具体型号是啥

网友:
后来问的型号了,是海尔S300。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Q1403是不是3.3V和5V都分别经过一个二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Q1403是不是3.3V和5V都分别经过一个二级管??

左边Q1402是5V二级管,右边Q1403是3.3V二级管。

网友B:
看到你的表,没有一点味口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的表,没有一点味口

是的,包浆确实有点年份

网友:
图文并茂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