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复合管击穿后显卡没有坏,但是跑分变低,求解

楼主(2022-11-13):
最近遇到一些笔记本显卡的故障,都是显卡MP86941复合管击穿了,很幸运的是显卡都还活着,但同样都有一个问题,显卡的跑分都变低了,基本只能达到日常水平的百分之50 左右,以RTX2060为例子,老版本的跑分为20W左右,但击穿后只能达到10W左右,非常不理解,也更换过显卡结果还是一样,所以感觉不是显卡本身的问题,更像是一种保护,整个跑分的过程中通常是300FPS跟40FPS之间来回波动就像过山车。求了解的大佬解答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一项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你这个显卡只是因为温度问题,导致锁频了。显卡这么点跑分,已经81 度了,还有后面的限制原因也是温控(thrm),检查一下散热器。

网友:
温度出问题了

网友:
很明显温控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