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出logo等下变白字十来秒重启有人知道什么原因么

楼主(2022-11-13):
电源更换过了,CPU跟字库重新植脚了,问题依旧!测试了座子阻值正常!第一张图正常的,等里面变第二张图再等就重启了!
有维修思路的指导一下!

网友:
液晶屏座洗一下,出现花屏,也会导致开机错误,不进系统的。

网友:
故障现象很明显啊,第二张图,已经花屏了。导致的不能进系统。

网友:
暂存问题,不知道这款机暂存是CPU的上盖还是集成在字库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