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X390 NM-B891 八代CPU原厂BIOS TYPE-C 1M BIOS MEC1663 256程序

楼主(2022-11-13):
X390 NM-B891 八代CPU 主BIOS                         TYPE-C 1M BIOS
                          MEC1663 256程序

网友A:
刷了不开机,版号一样。可能版本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不开机,版号一样。可能版本不一样

注意是8代cpu

网友B:
你那个可能是10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可能是10代的

是8代的8265.之前是可以开机重启黑屏,拆机发现BIOS动过就没有备份,现在刷了好几个都是不触发。我的主板号 NM-B891 REV 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8代的8265.之前是可以开机重启黑屏,拆机发现BIOS动过就没有备份,现在刷了好几个都是不触发。我的主 ...

你看清楚 是刷32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清楚 是刷32M的

肯定是刷32m。

网友:
我今天也发现各别机器有这种问题,刷了会不亮 欧版的 20Q1S2NQ01  也没有备份BIOS现在在找办法

网友(2023-05-03):
8代CPU刷了OK,谢谢分享

网友(2023-06-11):
版本号是1.0 还是2.0的?

网友(2023-11-22):
B891 V2.0, 20Q1序列号, 8代半。Ok了,一次点亮

网友:
亲测刷第二次的完美亮机

网友(2024-03-03):
这个能解决BIOS 密码问题吗?

网友C(2025-05-24):
这个机器键盘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全没反应,会是BIOS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键盘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全没反应,会是BIOS问题吗

MEC1663低温锡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C1663低温锡容易虚焊

确实是,重做一遍就正常了

网友(2026-04-30):
引用 网友A:
是8代的8265.之前是可以开机重启黑屏,拆机发现BIOS动过就没有备份,现在刷了好几个都是不触发。我的主 ...

你重启黑屏的问题解决了,我也遇到一台这样子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