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150 GAMING K4 r1.04 CPU不供电

楼主(2022-11-13):
华擎的B150 GAMING K4   能触发  各待机电压都正常就是CPU没有供电  怀疑供电芯片有问题  也换了还是故障依旧   这个板上得是isl95824   点位图上得却是ISL95856HRZ

芯片上vr EN 有1V电压       vdd5v  vddp12v都有      就是PAHSE 脚 全都没有电压
找了半天 一点头绪没有
有没有修过的大神帮帮忙

网友:
BIOS也刷过了 还没整明白

网友:
看下别的电压是不是都有才有VCORE

网友:
别的电压都有 3v 5v 1.0v 2.25v  内存电压1.25v也正常   能触发就是CPU没供电          长管 阻值好像偏高 有1900多    第一组才500多

网友:
主板8针供电接口下面那几个管子一个一个测,会有惊喜。

网友:
PG信号有没  供电开启正常应该会有P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