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06V6Q显示器屏幕横线伴随上下闪烁跳动屏型号LM195WX1维修

楼主(2022-11-13):
飞利浦206V6Q显示器屏幕横线伴随上下闪烁跳动屏型号LM195WX1维修  拆掉屏条右上角47欧姆电阻 留下图片上的5个 最好是每拆一个就通电看看效果  屏条左上角47欧姆电阻根据实际情况拆 一般不用拆

网友A:
维修思路是好的,不过19寸就是好的也不值几个钱了,拿来练手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是好的,不过19寸就是好的也不值几个钱了,拿来练手还行。

面对客户差不多能收100大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