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970维修

楼主(2022-11-13):
可能维修少,过热保护一直以为不行,开机到系统就黑屏,
显卡是显存问题一开始是这样的,然后搞好了显存正常

,EN都正常,就没好散热黑屏了,后面换了一个58的散热器可以正常了
位置图在软件里面有

网友:
换个显存就OK ??

网友:
显存报错,先换

网友A:
不是逆时针第二个显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逆时针第二个显存吗?

啊 我是数第一个的

就是下面那第一个

网友:
没有换现在

买回来

网友:
是啊,散热器过热厉害也会黑屏

网友:
尴尬了

A卡刚好是反过的0-31开始N卡是32-64所以第二个,不过两个都加热了

网友B:
第一颗应该是高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颗应该是高位吧

哈哈,当a卡了 刚好他们是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