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通病 NM-D011 THINKPAD不充电

楼主(2022-11-13):
晚上店里接下来一个ThinkPad不充电,一看处理器标,11代的,以为又是无图无点位难搞了 ,插上可调电源没有任何反应,刚刚过保一个月,客户反应保内已经换过一次主板,才用了三个月。过保就好报价了,报价留机,拆机。板号为NM-D011,拔掉电池,单插电源公共点电压三点几伏,还一直跳变,往前追查
VINT20_IN也没有电压,继续向前此电压经过QB5和QB6转换产生,

QB5前后端电压都正常,测量QB6的G极正常,D级正常,S极无电压,管子也没击穿,想着换一个先试试。风枪一吹,直接管子飞了,看了一下焊盘和mos管,完全脱焊的状态,这样能导电就见鬼了

果断焊盘和管子都镀上锡,插电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开机久违的充电标志已经出来,希望同行兄弟们遇到这个故障可以直接捡钱,喜欢加分点赞 谢谢

网友:
原来在台式机的技嘉g41板上见过.脱焊的

网友:
出厂就没焊好啊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了。

网友:
这个是捡钱了

网友:
我遇到过几台了 但是也受不起价格啊。。。。。一般都200

网友A:
保修期那么短吗?

网友:
感谢分享,应该是管子长期发热所致。

网友:
捡钱,特别是遇到公共点有问题的,

网友B:
有的客户看着你修,然后说你就把这个重新焊一下,就要收这么多钱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保修期那么短吗?

商用机型,质保一年

网友:
通病哈哈,这个机我已经遇到两回了

网友:
通病应该直接搞定啊

网友:
通病应该是了

网友:
上次一模一样的故障。我查到这里。应该通病。一样解决!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好几台了这个应该就是通病就是虚接

网友:
这个管子的质量还不错,收烧成这样 了都没坏

网友:
e15也是这个管,应该是出厂没有焊接好,通病了。

网友:
好多用的低温锡

网友:
赚了 赚了 楼主犹如气运之神附身,再加上精湛的技术,构成了一次完美修机体验,祝楼主年年有今日,岁岁如今朝,运势如虹

网友D:
看来贴子要加权限了。不然就会有来找你们加焊了。哈哈。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目前修过3台 这里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贴子要加权限了。不然就会有来找你们加焊了。哈哈。

好主意 不知道怎么加权限

网友:
以后可能 会是个通病了

网友:
上个月碰到一台一模一样的,11代的,说是刚过保几天,拆开一看  捡钱的活

网友:
这机器碰到好几台。都是这个问题。。这两个芯片温度很高很高。。。。。。

网友:
这是通病无疑了,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钱捡的容易

网友:
焊盘氧化脱焊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参考技术过硬

网友:
通病,一坨锡就行,不用换管子,收钱

网友:
图纸上传下,楼主!

网友:
思路清晰,保护隔离故障,兄弟轻松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客户看着你修,然后说你就把这个重新焊一下,就要收这么多钱怎么办?

这种情况不要怕丢单,大概看一下先报价,问题不大多少钱搞定,咱们就报维修费。我这边换显卡 换屏幕 换桥都让客户自己买,手工费我单独报。这样感觉还便宜不少。

网友:
联想有几款低温锡的主板,各种毛病

网友:
设计问题吗,好多师傅都遇到了

网友:
场馆功率不够,设计缺陷

网友:
工厂出来就有BUG啊

网友:
不需要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客户看着你修,然后说你就把这个重新焊一下,就要收这么多钱怎么办?

修的时候给换一个MOS管,顺便备份个BIOS ,加拆装测试也不少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商用机型,质保一年

SMB 是这么定义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公共点无电压

网友:
过流发热大。应该是管子设计功率小了。还有另外一种新款复合mos管BGA封装的也是通病

网友:
   遇见了一个 一样的 5v还短路了 联想芯片5116a烧坏 等芯片了

网友:
你捡便宜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怎么脱焊?

网友E:
焊回去 会返修 直接一坨锡吧。  我被这机器整过,加点锡直接把MOS管焊回去,没过多久又来了。

网友:
仔细一看就知道这个管子的问题

网友:
还没碰到这种通病

网友:
测量QB6的G极正常,D级正常,S极无电压,管子也没击穿,想着换一个先试试。风枪一吹,直接管子飞了,看了一下焊盘和mos管,完全脱焊的状态,这样能导电就见鬼了

网友:
苦了客户,这一年不省心就遇到这些事,估计下次买别的品牌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分享。以后遇到这种 我就直接焊一坨锡吧

网友:
感谢分享 下次遇到同故障可以秒杀

网友:
应该是通病。修到过

网友:
还会坏的。

网友F(2022-12-14):
引用 网友E:
焊回去 会返修 直接一坨锡吧。  我被这机器整过,加点锡直接把MOS管焊回去,没过多久又来了。

老哥 一坨锡有会其他问题吗?我换了QB6还是感觉温度很高,怕返修

网友:
现在的THINLPAD真心做的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 一坨锡有会其他问题吗?我换了QB6还是感觉温度很高,怕返修

没啥问题。

网友(2023-02-01):
跟你一样 哈哈

网友:
现在反复出现   加焊一下用一段时间出现

网友:
这个通病,被网上炒的挺热的。好多非专业维修人员都知了。本来新机器也报不上去了

网友(2023-03-18):
我也遇到了 按照楼主的直接秒杀

网友(2023-05-07):
通病 好用

网友(2023-08-01):
小哥,图纸共享一下啊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通病的,今天碰到一台一模一样的,QB6脱焊

网友(2023-10-23):
这个是通病问题呀,直接揩干即可

网友(2024-01-07):
说出来你们不信,这个故障维修我已经捡了500元,

网友:
量一下G电压,低于28V 的,要换那的IC

网友:
不然管子发热,还会因热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