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50PWD显示器LCD改LED

楼主(2022-11-13):
看到全网都没有人改这款联想L2250PWD显示器,自己拆开来改给大家看,lcd的灯管老化了,而且发热挺厉害的,就把自己显示器拆了。改了很多显示器了,都没发帖子,要发扬老带新的优良传统,现在要养成维修电器都要发出来给大家指导批评一下。

首先拆外壳,这款是我拆的比较无损的做法,准备多张卡片,没有卡片用塑料瓶剪出来都可以。先撬开一个缝隙,

沿着卡扣插卡片,卡扣位置图。插满卡片,就用一字螺丝刀挖塑料壳出来就可以了。注意不要插太近,不然有爆液晶屏的危险。

注意小板按键的连接线,免得拉断。

为了避免拆液晶屏拿灯条出来,增加爆屏或者液晶屏后期进灰一潮湿就发霉的情况,采用剪边框的唯一保守做法。

拿尖嘴钳或者镊子,把硅胶缓缓拉出,拉出后把黑色的GND线剪了,千万不要破坏灯管,不然只有拆屏换灯管了。这样拉出,另一边的黑色线不用管,一用力拉出另一边的焊点就掉了,拉不出来,反复进出摇断它或者用力拉出,我换了10几台显示器都没有断过灯管,小白的话,慢慢来,不要手抖。

上灯条同样做法。在边框上插入卡片,把边框卡一个位出来,好把线拿出来。把黑色GND线剪了。

由于灯条还没到位,广州疫情隔离期间,快递无法送达,12月份再更新如何把高压部分断电和接VCC,ENA,DM,GND.各位稍等。
题外话:我看别人的帖子说不用断高压,我在04年的时候试过高压不断,直接在电源板起电弧,把显示器烧了,它起弧也有条件的,在灰尘积满主板的时候天气一潮湿,直接起弧,火灾的危险系数太高了,还是断高压安全。

网友A:
其实LCD更耐用,改led,有些会漏光。

网友:
折腾吧楼主挺有耐心

网友:
这显示器修的有点暴力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LCD更耐用,改led,有些会漏光。

拆边框取屏幕出来就会有漏光现象,像这样剪边框就不会有漏光。经过我对比过发现的。

网友:
还不够麻烦的呢。~~~~~~~~~~~~

网友:
抖音上见别人这样干  很轻松

网友:
你这改的就像路边摊维修一样,拆的太烂了,完美就得拆屏贴好 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边框取屏幕出来就会有漏光现象,像这样剪边框就不会有漏光。经过我对比过发现的。

那说明没有用心安装好偏光,

网友:
其实LCD更耐用

网友:
有点暴力

网友(2023-02-21):
显示器改成功了吗

网友(2023-07-08):
这个居然可以这样改,佩服

网友(2023-10-13):
你好,请教一下,联想L2250PWD改LED,怎么接线啊

网友:
那些胶带是干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