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N73-AM改771用-失败了,并且还查出了主板的问题!

楼主(2022-11-13):
垃圾堆里翻出来一块华硕P5N73-AM主板,想着改771用,没想到彻底失败了!

我现在很怀疑这是个阉割版的板子,竟然不支持45nm的处理器,官方给的资料是支持的!

手边的CPU也不少,只要是45nm的就说点不亮跑代码00,BIOS换了无数个!

哪位大仙能指点1、2。。

网友A:
https://www.asus.com.cn/supportonly/p5n73-am/helpdesk_cpu/,从支持列表看,坛友你的那几个处理器都不在支持列表里。拿支持列表里的试过吗?45NM的CPU支持的不多。

网友:
楼主还在折腾十几年前的古董啊那么闲,硬件都白菜价了搞套I5 3470不香

网友B:
我这个BIOS可以支持771的,里面有刷新BIOS的方法,但在WINDOWS刷我没有试过,我一般都是用编程器刷,你试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sus.com.cn/supportonly/p5n73-am/helpdesk_cpu/,从支持列表看,坛友你的那几个处理器都不在 ...

我下载打印出来对照的看的,我手边还有个Q8300也是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BIOS可以支持771的,里面有刷新BIOS的方法,但在WINDOWS刷我没有试过,我一般都是用编程器刷,你试下 ...

兄弟,谢谢了,回头我试试!

网友D:
找对微码BIOS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下载打印出来对照的看的,我手边还有个Q8300也是点不亮!

我联想的扬天T2900D G41 D3主板 本来是赛扬E3400 后来被我换成了Q8300是支持的 都没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对微码BIOS就ok了。

找是找到了,不管用啊!

网友:
看来是我老花眼了,还以为是十几年前的贴子

网友:
LZ真是闲,30元的G41不买还在研究P5N73这种垃圾芯片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