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136W硒鼓弹簧通病

楼主(2022-11-13):
两个同行拿来的打印机
拆机准备换 其实只需要发一个就够修4台打印了 更换弹簧即可
上机完美解决

网友:
跟三星一样一样的,弹簧经常坏

网友:
我都是拆下来调好再装上去

网友:
牛逼专业的就是厉害

网友:
HP收购了三星,就换成这种结构了。

网友:
刷机后,直接可以不用芯片

网友(2023-01-05):
我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
什么故障?不认硒鼓吗

网友:
三个坏的能组合成两个好的。

网友(2023-02-15):
羡慕大师们

网友(2023-03-17):
经常拉硒鼓引起的触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