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个110v改成220V谁知道咋弄

楼主(2022-11-13):
这个110v改成220V谁知道咋弄,佳能mf8080电源板,我朋友教我的把整流器的负还有旁边的脚,两个都断开,然后板子上的并联上电,这次是没炸保险但是等了几十秒大电容(200v840微uf)尖叫,赶紧断电。纳闷,谁知道怎么改。真是玩的心跳。

网友:
电容不换还不炸就怪了,,,

网友A:
要换的多了,,耐压不够的都要换

网友B:
你再通一会电,电容就会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再通一会电,电容就会炸了,,,

可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换的多了,,耐压不够的都要换

电路不懂,哎,我朋友给算的说这个整流出来是170v不用换电容,结果

网友:
直接换电源吧

网友(2022-12-15):
450v 100U

网友C:
买220 转110的变压器它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220 转110的变压器它不香吗?

买了50块钱买的二手30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