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6 L黑屏求用助

楼主(2022-11-13):
华硕FX506 L黑屏,用电池不黑屏,显示正常。 用适配器就黑屏,但背涨光应该还是有的。 外接一切正常。 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华硕

网友:
你们这个问题修好了没有啊,我也遇到了一个。插电源就显示半屏。不插电源就显示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插电源就显示半屏,不插电源就显示正常。

网友(2022-12-13):
可以换个屏试试。。。

网友(2023-01-15):
我的也是一样,测试主板供电没有电压,无从下手,芯片是W198 5335买的地方抖没有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FX506L开机正常,插上适配器就灰屏,拔掉适配器显示正常,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机子不好搞

网友:
显卡吧 电池不黑 电源起用显卡

网友:
屏坏了 这个屏是高刷的 插电后高刷144hz或165hz就黑屏,用电池是60hz就正常显示,可以外接屏 手动调成60hz刷新率就可以了 要正常使用就需要换屏

网友:
解决没有 一样问题 插充电器掉电

网友(2023-09-13):
这是都没有解决吗?

网友:
我也碰到了 这个肯定是通病了 各位大佬 都没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