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ad air 3不开机

楼主(2022-11-14):
       ipad air 3不开机,拆机主板夹电源 漏电0.42A。用手摸主板
发现wifi芯片这块发烫,熏松香夹电源发现
wifi下面有个小芯片发烫,

这是个功放IC,直接取掉,换上个好的

上电正常,搞定装机。

插充电器,电流 功率正常,完美。

网友:
厉害啊!精准锁定故障点。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不用补吗

网友:
芯片及维修高手啊

网友:
补了 但没补前开机功能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