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P50 Pro不能快充维修

楼主(2022-11-14):
华为 P50 Pro不能快充维修

  华为 P50 Pro不能快充,DN、DP线路保护二极管被击穿,拆掉后故障修复。

  机器型号:华为 P50 Pro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手机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突然不能快充。

  故障分析:如果手机一直在正常使用,但突然不能快充,这种情况大多都是使用劣质充电器导致的。对于华为手机这种故障可以按照以下维修思路去排查故障:

  1、先判断手机是否能正常联机,如果手机能正常联机传输数据,就查充电IC、升压线圈、数据线电压和主供电电压差;

  2、如果不能联机传输数据,检测DP、DN线路,发现阻值发生改变,就拆掉相连线路上面的元件后再测量阻值,如果拆掉元件后测阻值正常,则CPU正常,更换损坏元件即可。

  3、如果拆掉DP、DN线路上相连元件,阻值还不正常,说明CPU本身损坏,CPU问题可以把DN、DP线路接在一起修复快充故障,但是手机会连接电脑。

  维修过程:拿到手机后开机测试,给手机插上数据线,手机不能快充。

华为 P50 Pro不能快充维修 图1

  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和电脑,手机无法正常连接电脑传输数据。拆机取出主板,参考鑫智造软件的图纸,测DP、DN线路发现阻值偏小。DP、DN线路阻值偏小,常见是保护二级管被击穿所导致的。再次参考鑫智造软件的图纸,找到保护二级管在下层主板,于是拆开主板分层找到保护二极管。

华为 P50 Pro不能快充维修 图2

华为 P50 Pro不能快充维修 图3

  把这个二极管拆掉,再测阻值恢复正常。

华为 P50 Pro不能快充维修 图4

  将主板装回手机内部,按开机键,手机重新开机,插上数据线,屏幕提示“正在快速充电”,故障完美修复。

华为 P50 Pro不能快充维修 图5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QQ/微信: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