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iPhone 11插卡没反应维修

楼主(2022-11-14):
iPhone 11插卡没反应维修

      【机器型号】苹果手机iPhone 11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说手机放床头不小心摔了一下,因为当时连接的是WiFi,没有看出什么故障问题,等出门想切换数据模式时发现手机不读SIM卡。

iPhone 11不读SIM卡维修 图1

       【维修过程】收到客户手机,先检查外观,手机屏幕以及后盖都是好的。开机测试,插SIM卡没反应,不读卡,故障和客户描述的一样。根据维修经验,初步判断是卡槽损坏导致的不读卡。

二话不说,直接开干,拆机,测得卡槽的二级体值为0。用风枪加热,将卡槽取下,再次测量卡槽的二级体值,发现正常了,这就好办了,更换一个卡槽测试。

       【维修结果】更换一个卡槽后将主板装加手机按开机键开机,插卡测试已经正常读卡,iPhone 11不读卡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 11不读SIM卡维修 图2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iPad、华为手机、小米手机、OPPO手机、vivo手机、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各机型通病维修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A:
卡槽还能摔坏 第一次见了

网友:
苹果那么不耐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槽还能摔坏 第一次见了

卡槽确实可以摔坏,我觉摔坏过一个

网友:
遇到比较多的是卡槽变形,塞点纸垫一下也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这还是苹果吗?

网友:
赚了不少吧

网友:
拆11的卡槽要用到风枪吗,又不是11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