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KLVC-WFH9L

楼主(2022-11-14):
NB8510 PCB MB V4 HF 十代i5  独显 淘宝买的 可以亮机 但是慢   重启好多次
原始问题是BIOS 第八角供电的二极管坏了
EC 8987VG 没有程序  我换了之前买的直接上电触发

网友A:
能用?开机慢?还是开机每次都好重启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开机慢?还是开机每次都好重启几次

开机慢 可以显示

网友(2024-05-24):
师傅问一下,我这台跟你一样,我现在故障不触发,不充电,也就是这个位置看起来有进液的样子,腐蚀,不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