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刷BIOS添加支持nvme的模块

楼主(2022-11-14):
小白请问大佬!技嘉GA-B75M-HD3主板,如何刷BIOS添加支持nvme的模块。多谢!

网友A:
首先你要会修改BIOS

网友B:
步骤很多,要会备份BIOS、改BIOS,回写BIOS。

网友C:
只能告诉你,没必要折腾。
如果你是想要储存盘,直接上pcie转m2就可以了。
只有做系统盘的时候才需要主板支持nvme协议。
再者修改bios是属于比较深一点的东西,除非有一个教程能手把手教着你一步一步修改。
但可惜的是很少有这种教程,即使是有教程,也不是教你想要的这个。
还不如去淘宝直接让人定做一个,但是也要几十块钱,主板都值不了几个钱,所以那就根本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会修改BIOS

谢谢!其实技嘉板没有那么复杂,官网下载新版BIOS,用@BIOS加载刷新BIOS就行了,已搞好。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骤很多,要会备份BIOS、改BIOS,回写BIOS。

谢谢!其实技嘉板没有那么复杂,官网下载新版BIOS,用@BIOS加载刷新BIOS就行了,已搞好。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告诉你,没必要折腾。
如果你是想要储存盘,直接上pcie转m2就可以了。
只有做系统盘的时候才需要主板支 ...

谢谢!其实技嘉板没有那么复杂,官网下载新版BIOS,用@BIOS加载刷新BIOS就行了,因为我的技嘉GA-B75M-HD3主板只有一个PCI-E 16X ,做C盘启动快了很多,就是没显卡位置了,熊掌与鱼不能兼得,已搞好。谢谢!

网友:
厉害!另外加的什么NVME?有无测试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