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法贴发一些通病以及个人维修经常碰到的

楼主(2022-11-14):
1 华硕X550QG AMD的CPU C壳拆掉CPU位置下方热敏电阻爱坏 症状掉电

2 联想e440通病30自动关机重启 循环  主板CPU背面四个并排电阻2移到3 改集显

3 FX80G华硕 待机3V5V会出一下 然后掉没 是正常的

4 正常关机之后自动开机解决方法:查看有线网卡远程唤醒信号 WAKE#

5 华硕X540UP通病: D2502管子容易坏 症状灯不亮 有3V5V   3V5V PG不出 拆掉即可   0.1A掉电 CPU晶体管坏 解决方法 CPU背面电阻加一个

6 X201I通病右下角贴纸电容腐蚀  症状:  无待机电源表0.00

7 DELLn4010 通病 U6温控问题 症状 开机1秒掉电 经验:此机型5V电压开机以后才出

8 华硕S23OU不触发 通病 待机电压缺失 CPU旁三角管坏

9 苹果一体机A1419:通病开机嘟报警耳机接口排线导致  拔掉即可  注:拔掉之后苹果系统无声音!! WINDOWS有声音无任何问题

10 惠普TPQ11  通病按开关灯亮一下就灭 C壳下边海绵垫电阻问题  温控问题电路

11 联想SL410打显卡驱动黑屏 左侧LID开关信号问题

12 苹果a1502 特别卡顿或进不去系统 重点查小板USB控制芯片容易出问题 短路

13 HP DA0R62MB 不触发 线性电压有   灯不亮是正常 35V待机不出正常 EC复位RST由温控控制  爱出问题正常3.3  低于3.3查EC复位温控

网友A: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公子大气!

网友B: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公子大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公子大气!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公子大气

谢谢谢谢~

网友C:
论坛需要楼主这样的人 多多分享 感谢支持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需要楼主这样的人 多多分享 感谢支持点赞

多多分享少走弯路

网友(2023-05-13):
言简意赅,全是干货,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2024-11-11):
感谢无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