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这个驱动板程序怎么刷

楼主(2022-11-14):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驱动板程序怎么刷 我有两个板子一模一样的 ,有一个卡LOGO  另外一个进系统花屏   是不是需要刷程序 这个板子带HDMI接口  有人知道怎么刷吗,小弟修笔记本的 但是不会刷这个程序   卖家说不能用热风动板子的芯片  所以特此请教

网友:
试试看把程序放在sd卡上插上去然后通电说不定就自动刷了

网友:
这个是安卓吧,要找厂家的开发包,可以卡刷也可以线刷。

网友:
卡logo, 和花屏,很可能是硬件的问题,特别是花屏

网友:
就怕你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么看着像大屏的接收板或者发送版

网友:
卡logo的问题工厂的做法基本是先线刷,看板子是ram的cpu。如果是rk和全智的cpu可以用usb线连电脑刷机,刷机包可能不好找。进系统花屏可以先刷机,可能cpu坏的概率更大些

网友A:
这两个现象刷程序有个毛用

网友:
劝你先换个CPU看看吧

网友:
没看到BILS芯片呢

网友:
找个RK3188的固件刷写试试

网友:
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回复   换板子  实属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现象刷程序有个毛用

主要淘宝老板说的让我刷  但是对方也不会刷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