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S5430全面屏一体机拆机方法

楼主(2022-11-14):
联想扬天S5430全面屏一体机拆机搜遍全网也没找到拆机的方法,并且因为联想新款都是全面屏,拆机方法不对的话会造成面板爆裂,就会损失惨重。
所以发出来大家共同学习研究下
这是机器。
第一步,需要先移除机器后部的支架。可以用手抠红圈内的按钮,支架就可以取下
第二部,用镊子挑开机身底部的黑色胶塞,里面有1个十字螺丝,使用大号螺丝刀按照箭头方向拧动,机器底部就会出现缝隙
第三部,尽量使用坚硬的,很薄的金属撬杠(塑料的受力不够)从底部开始撬,撬棒尽量插深入点,防止撬坏屏幕
第四部,屏幕两边因为后部红线部位的卡扣,屏幕很紧,所以撬棒尽量深入再撬,防止损坏屏幕面板玻璃 注意塑料边框可以往外掰点,尽量避免接触到面板玻璃,不然会很惨
第五步,屏幕顶部的话,按照红线的缝隙撬开。
等撬的差不多了,把机器整体扣在软垫上面,后盖就可以单独取下了,不管是加内存,清灰,加固态,还是维修,都可以进行解决了。
等处理完成后先扣后盖的下部,避过喇叭,对准音频插口的软胶塞,再扣屏幕上部,等上下部都扣完后,单独按压屏幕两边的红线处,扣紧屏幕后部的卡扣,不然两边会有缝隙

最后,大家秉承胆大,心细 慢慢来的办法,难度不是很高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心要细

网友:
也没啥,主要是不要把屏搞碎了,我弄碎过一块拆第二块也就释然了。不怕

网友:
主要怕屏拆坏,我就拆坏过,其他没啥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受教了

网友:
花钱买的拆机教程,感谢楼主分享,主要是心细,不能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个没有难度,俗话说孰能生巧!对于维修老手来说这个都拆爆了就不要干维修了!对于小白来说是有一点难度

网友:
我拆过,还可以。不能着急一点点来。接单的一口气换了六个硬盘

网友:
把活塞都拆坏 了  无语

网友:
第一次我也拆破了,然后赔钱,叫别人安装给钱的,第二次又遇到了,华硕的,直接淦,卧槽了,屏幕没有破 倒是拆的有点花屏,显示黑色的时候,有一点红,服了这种,太心累,破屏后白干

网友:
这个一体机不小心就会拆坏屏,因为屏是无边框的,碰到外面玻璃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