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找不到

楼主(2022-11-14):
一杂牌机器 没有待机3 5V 进一步检查待机芯片TPS51285B线性3 5V正常,只是没有开启信号,继续检查发现EC kb3930qf没有供电 。于是从线性3V飞线到EC供电 这时可调电流变大,待机芯片发烫 线性35V也被拉低。判断为EC问题。结果拆下EC后,3V线性连过来还是短 。EC供电阻在400左右   RTC电路那个小管也拆了。单在EC供电位置接个3V也不短。只要从3V线性连过来就会短,3 5V被拉低   请各位高请指点如何下手

网友:
是不是待机芯片TPS51285B挂了?

网友:
芯片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只 能一个  一个找了  看后继电路 有没有事

网友:
TPS51285B换过了不行

网友(2024-08-18):
我曾遇到一台也是微短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