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这什么元件?

楼主(2022-11-14):
VIVOX23标准版 8+128 主板。就是在信号线路那一块,缺了这个小元件
手机
就完全没有信号了!元件上的两个字母是: JS 。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元件吗?
手机

网友:
就是PA供电IC。旁边的电感连接它的,没有供电就没有服务

网友:
应该是供电芯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