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7000 PG0 2019笔记本蓝屏维修

楼主(2022-11-14):
同行一台笔记本 ,板号是NM-C372,故障描述是打游戏会蓝屏  ,同行装了好几个装驱动软件打好驱动也会蓝屏,蓝屏图片

这一看是显卡有故障吗,留机先测显存,完美通过无报错,拆机准备维修时发现此机应该是二修机,拯救者风扇和散热片是一体的,一修师傅可能是没拧风扇螺丝就硬拔散热片,散热片和风扇两个都是分开的,再整拆下主板来,主板刮开板层的痕迹有好几处

而且装机也太不专业了,整个屏轴固定一个螺丝都没装,完全是靠D壳螺丝整个压住的,问了下同行,同和说是去售后修过了,换过板,如果是售后就得吐槽下了 ,这么差的服务吗,而且售后大家都知道是不修的,只会换板,只能怀疑机主去的不是正经售后了,完全就是修了之后没修好,废话不多说了,开整,能开机电脑,万能表测显卡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有,拿起示波器测核心供电前端PL7502波形如图

PL7503波形完全无动作直直的一条线

测量PU7503驱动芯片供电  开启  主控给到的PWM也有,无正常输出,直接订芯片NCP303150MNTWG,等芯片到了再说,先放一边,同行机器吗,给不了几个钱,快递直接5块邮个三天,芯片到了直接换上芯片,本来说是再测下波形的,结果上可调打波,PL7502也无波形了,万能表测量供电都没有了,直接在心里骂娘了,什么破机器,放了两三天竟然出问题了,老老实实的看图纸查吧,图纸是参考的NM-C371的,板形一样,元件几乎都一样,查核心供电芯片主控
33脚5V供电正常.36脚开启0V不正常,追查NVVDD_EN来源,由+3VS上拉

DV8二极管相与,2脚和3脚任意一脚低电平,都会拉低1脚,实测3脚低电平

QV32  2脚应该是高电平,实测低不正常,继续追查

由+1.8VS_AON上拉,

查一这一步的时候终于发现了问题,能开机测得RV1114 一端竟然没有公共点电压,直接二极管测到检流电阻竟然OL,罪魁祸首找到了,原来是主板断线,直接PR7301四脚飞到RV1114 1脚,再次上电测量后1.8V显卡供电产生,核心供电也有了,显存供电也正常,1.0就不找了,再次上示波器测量波形,换了芯片的电感前端波形只会出现不到1MS就关闭了,问了下常修显卡的师弟,说是使用NCP81 11MNTXG主控芯片的技嘉显卡就是在开机不进系统时只会开启一项核心供电 ,等到进入桌面用到显卡时,才会完全开启两项供电,这个是正常现象,最起码能测到有动作的波形了,师弟建议是装机打游戏测试,不放心,又测了下主控芯片给到驱动芯片的PWM开启,有1.3左右的电压,也没啥可修的了,顺便把一修师傅修理时磕掉的电容补上,因为是CPU核心供电的,补上也放心,装机又是补螺丝,又是粘风扇,总共维修费才200,芯片就买了55,一堆屁股擦,进系统后打了半小时原神,没有出现蓝屏现象,第二天继续又开原神测试了一个多小时,电流飙到近6A,也没有说是蓝屏 ,通知同行让客户自己测了,拿走两三天了没有回复故障应该是排除了 ,关于只开机时测到的电感波形 问题,欢迎各位大神  大佬讨论下,看看我的想法是否正常

网友:
维修真是无止境,学习再学习。。

网友:
价格有点底。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报换显卡再说

网友:
200确实低了点

网友A:
同行能报这价就不错啦。我这还报不到这价

网友:
难得看到修拯救者的

网友:
200报的太低了啊,楼主二修机应该多报点

网友:
你这功费也太低了吧

网友:
太老实了,居然只是收200

网友:
都不够功夫钱

网友B:
1.0就不找了,是1V 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就不找了,是1V 电压吗???

显卡N卡不有个1.0总线电压,显存都有了,1.0肯定也有了

网友:
这种问题烧脑不见得利润高吧

网友:
怎么说  只有膜跪了  楼主  好功夫  我没这技术   ,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了,这个问题的确难找

网友:
拯救者系列专业交换  全国联保  li8866cc

网友:
200差不多,我们这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能报这价就不错啦。我这还报不到这价

经过老板的神操作,已经达到你的价格,连配件带维修费200-20=180-55=125

网友C:
有一点没看明白 pr7301是个啥东西?我怎么没找到,公共点下面电阻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点没看明白 pr7301是个啥东西?我怎么没找到,公共点下面电阻看到了。

认真看   公共点相连的点

网友(2022-12-29):
坐个楼,看看大佬的

网友:
修的好6啊   最初不知道咋坏的

网友:
检流电阻损坏也可以造成cpu锁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