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联想小新pro13黑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2-11-15):
手上有一台联想小新pri13 2020锐龙款的,故障现象开机黑屏,电源灯长亮cpu有温度,刷了淘宝买的工厂bios第一次能点亮,本以为是bios故障,pe装系统过程中突然约2-3分钟后再次黑屏,且无法再次点亮,点亮状态危风扇转u有温度u口有电压输出,重刷过bios 三次能有一两次点亮问题依旧,用热成像看给cpu供电的三个电感发热较为严重,有40-50℃且黑屏过程中连带固态发热,通过热成像对比重刷bios开机时发现电感温度正常固态温度正常,能开机屏幕能点亮时会伴随轻微的吱一声,本人初尝试芯片级维修,问题如此请有经验的老师指点迷津,本人会时刻关注消息并回复,帮助有效者20-100话费奉上,谢谢

网友A:
供电芯片换换、原机备份去合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芯片换换、原机备份去合成下

电感电压1.0几v,就是前三颗电感发热,供电芯片暂时没见特别热的,风扇会随着u温度升高而加速,有没有可能是u虚焊的可能能

网友:
连带固态发热,拆除了固态自然是不行

网友B:
重做CPU好的几率有九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做CPU好的几率有九成

刚加热了下没用,我把bios拆下来刷一次

网友:
问题解决,把bios拆下来刷了一次,能开机了目前暂时没发现黑屏,就是装个系统一直转圈

网友C:
通病 内存颗粒不良

网友:
就是CPU虚焊了,低温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  内存颗粒不良

拆下来重植好的多吗

网友:
内存或CPU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一颗拔牙时芯片试试,能正常刷不代表就没问题,我就碰到过一次,会有各种奇怪的不稳定现象

网友D:
原bios没问题,重植CPU好的几率90%,考验你基本功而已!

网友:
多半是cpu虚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bios没问题,重植CPU好的几率90%,考验你基本功而已!

没家伙事儿怕搞费了

网友E(2022-12-22):
引用 网友C:
通病 内存颗粒不良

大佬知道 那个内存颗粒吗   8颗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知道 那个内存颗粒吗   8颗太多了

pe里面又测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