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J R11数据查询

楼主(2022-11-15):
ASUS E203NA笔记本电脑上的管理芯片

网友:
47=4J  R11数据查询

是这个?

网友A:
是47=4J  R11这个丝印是什么?主板上标的是什么?

网友(2023-03-11):
引用 网友A:
是47=4J  R11这个丝印是什么?主板上标的是什么?

一般都是3.3v和5v的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