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SI REV 3.0 的bios 怎么刷

楼主(2022-11-15):
技嘉GA-B85M-D2V-SI REV 3.0 的bios 怎么刷

bios里的qflash老是提示id 错误

网友:
如果技嘉主板bios里的qflash老是提示id 错误,就要考虑你要刷BIOS文件版本、型号等是否都对的上主板的型号和版本。不是什么的BIOS都可以互相刷的。

有些一个字母、一个数字的差别,就不能互刷。例如Rev 2.0与Rev 2.1之差别,很多的时候都不能互刷,硬刷进去有可能连点亮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