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屏幕问题

楼主(2022-11-15):
笔记本电脑屏幕好像是漏光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有知道是什么问题吗?还有这个屏是带触摸的,如果是灯条问题自己好换吗?没开机屏幕是这样的。

网友:
胆大心细些 大不了换块屏幕 背光问题

网友A:
没开机屏幕怎么可能会亮呢,这话无法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开机屏幕怎么可能会亮呢,这话无法理解

开盖屏幕就有亮光,跟手电筒一样,好像有三道亮光。

网友:
背光的问题啊

网友B:
背光问题怎么维修呢?

网友:
屏幕拆出来,单独给背光上电,看看是否正常,,,要还是这样,就可以确定屏幕背光问题,换背光就可以,更换背光,怎么拆的怎么装回去,和上面的伙计讲的一样,胆大心细

网友:
没开机就有亮光是是背光横流板有问题

网友:
拆屏换灯条,坏了就换屏,死马当活马医啊

网友:
屏幕开机时显示正常吗?如果开机时正常,那也能将就用,顶多关机时费点电。等不能正常用时再修。之前也遇到一台ThinkPad关机后屏幕漏光,但没你这严重。如果是强迫症患者,请略过。

网友:
可以换灯条的

网友:
没开机是不会亮的

网友:
还挺有感觉

网友:
找人换吧,这个屏幕底下的胶需要专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背光问题怎么维修呢?

除非你学过修电脑,不然说了你也弄不好

网友:
背光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学过修电脑,不然说了你也弄不好

我会修电脑不过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背光问题怎么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会修电脑不过不知道怎么弄?

查背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