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高手解答关于BQ24781充电一下就保护的问题

楼主(2022-11-15):
如题 望高手解答关于BQ24781充电一下就保护的问题 BQ24781  28脚19V ,6脚 detect 插电瞬间2.67V 几秒钟掉为0,R754 R748阻值正常,也就是插电几秒钟有正常的充电电流 ,一下就掉为0,再测6脚也为0,然后SAFTY_PROTECT为3V ,拉低了detect,SAFTY_PROTECT为EC过来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EC产生这个????

网友:
以换过充电芯片,电流检测电阻,涛声依旧。拆掉Q76也还是会这样

网友A:
这种感觉像是有短路的样子  两个隔离管正常吗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感觉像是有短路的样子  两个隔离管正常吗

隔离保护的管子是正常的 也换过

网友B:
周边电阻  电容   一个个测试下 看   没准有新的发现哟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周边电阻  电容   一个个测试下 看   没准有新的发现哟

一个个看了 都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

yjp

网友:
楼主维修好了,学习一下。

网友C:
可以看看采样电路,导通一瞬间有,后端有断线短路瞬间就会切断供电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yjp

网友:
6脚电压明显不对

yjp

网友D:
直接接19V到隔离管子试试看

yjp

网友E:
电池检测与电池本身问题比较大

yjp

网友F:
检流电阻有问题吧

yjp

网友G:
别想保护,就按不充电思路修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采样电路,导通一瞬间有,后端有断线短路瞬间就会切断供电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采样与电流检测小芝麻我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第一步就是换新电池试了的

网友:
6脚是被EC发出的信号拉低了 目前就是搞不懂EC为什么会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接19V到隔离管子试试看

直接接可以充电 但是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检测与电池本身问题比较大

采样与电流检测小芝麻我都换了,电池最先也换了的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流电阻有问题吧

换过了 一套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想保护,就按不充电思路修

我也这样想过 只是充电的条件 都满足 周边检测都换了 也没有明显短路

网友H:
什么主板?有没有整机电路?你可否试着把6脚与EC 链接断开,直接利用适配器的19V 供电通过一个串联分压电路给6脚供应一个2.6左右的电压(一般大于2.4V以上就行)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主板?有没有整机电路?你可否试着把6脚与EC 链接断开,直接利用适配器的19V 供电通过一个串联分压电路 ...

雷神的 我断开过 还是不行 跳过隔离保护 就不能连电池

网友I:
首先用电池和适配器单独供电看是否能正常开机,然后再分析故障范围。

yjp

网友J:
按楼主说的什么都试过了,如果没有忽略的话,芯片拆下来,一个角一个角的走,看看是否串路

yjp

网友K: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维修好了吗

yjp

网友K:
SAFTY_PROTECT为什么为3v?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K:
SAFTY_PROTECT为什么为3v?

这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什么条件下EC出来这个3V

网友:
引用 网友K: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维修好了吗

还没哦  武汉这边现在疫情严重 市场统一暂停营业 我们都在居家办公  客户又死催死催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按楼主说的什么都试过了,如果没有忽略的话,芯片拆下来,一个角一个角的走,看看是否串路

我也这样试过 每个角都测量 跑线路 没有明显串路短路现象

网友L:
引用 网友I:
首先用电池和适配器单独供电看是否能正常开机,然后再分析故障范围。

电池可以开机  插适配器不出20V  接口只有5V  升压没起来 ,现在快递停了又没办法买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我也这样试过 每个角都测量 跑线路 没有明显串路短路现象

这种没必要修了,退机报平安,或者换主板,修好也浪费太多时间,收不了几个米

yjp

网友I:
引用 网友L:
电池可以开机  插适配器不出20V  接口只有5V  升压没起来 ,现在快递停了又没办法买芯片

适配器脱离电脑单独检查了吗?包括带载能力,确认适配器本身无故障。

yjp

网友M:
直接拆了q76试试看充电正常否,正常的话就不用管了

yjp

网友L:
引用 网友M:
直接拆了q76试试看充电正常否,正常的话就不用管了

拆了试过 还是不充电  20V升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适配器脱离电脑单独检查了吗?包括带载能力,确认适配器本身无故障。

最开始就换过原装适配器,哎 脑壳痛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没必要修了,退机报平安,或者换主板,修好也浪费太多时间,收不了几个米

现在真感觉是这样 花了太多时间 结果还是毫无进展 ,目前只是给客户报了个大概的价格

网友:
总感觉就那么一个信号没测到 电池能开机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拆了试过 还是不充电  20V升不起来

那就难搞了

网友:
电池换过没?

网友:
仔细看看反馈检测断了没有 2组电流检测线路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