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11-15):
客户寄修的华硕B85M-G主板。故障不触发,风扇一转马上停,秒停,不能再次触发。测量 有高低高电压跳变,开机针3.3正常。 按开机后 slp3  有3.3V ,io 的 ps-on 没拉低 ,测量pson 没断线。更换io还是一样,强行开机可以正常使用,之前有修过5vSB 到5v PSON的电阻20K变小也会导致,测量正常啊。客户说过之前装CPU风扇的时候用力太大,后来就这样了,好吧可能是主板断层了,强开正常使用 ,不强开 slp 3 有产生 ,说明io没拉低  5v-pson,那就改电路了,加装一个 SOT-23三级管,开启脚接slp-3 ,其他两脚一脚接 5v-pson ,一脚接 地 ,开机sip-3 3.3v一来 就会使三级管导通,5v-pson被拉低 。测试正常使用
开关机重启都正常,就不发图了  ,希望对大家有用 。

网友:
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