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080 联想M7405D打印机BIOS原机备份

楼主(2022-11-15):
修一台兄弟7080因电压不稳烧坏主板,特意备份的BIOS一个原机的兄弟7080,另一个新板保存的联想M7405D

测试时留意下以下几点,供参考
1.烧坏主板,不一定是电源引起的,手中的电源板完好,主板主芯片短路。
2.对换BIOS芯片,打印机计数器不在BIOS 芯片里。
3.装机要测试时,要装电源板铁盖子,和较长的接地弹簧,要不会引起打印复印空白
4,要测量高压板上的三级管,有一脚是没有阻止的,有阻值的话可能引起烧主板,淘宝给的提醒

4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2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4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3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常备份固件,总会用的着,谢谢

网友(2023-08-29):
我的7080一直提示接受数据,无法打印。刷了楼主提供的BIOS已经OK,要用原主板BIOS芯片刷 。我换了BIOS芯片刷了不开机。最后换原来BIOS芯片再刷就OK。感谢

网友:
下个试下。

网友(2023-10-30):
为啥我的是16M?下的4M全部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