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Z2261用APW8715 代换 电压偏高

楼主(2022-11-15):
神舟笔记本不开机 AOZ2261 没电压 找几个2262 2264 都不行 最后找一个APW8715 有电压 偏高  2.2V  周围电阻都是拆掉测量过的

网友A:
刚开始清理后还可以正常开机 试了几次都行 放一天不行了  外围电感电容都换了 不正常时 电感出 0.5V  怀疑是漏电 拆掉一个到桥的 0欧电阻没有0.5了  难道桥漏电
换了APW8715 电压 2.2 一台机器搞一天了  找不到 具体故障

网友(2023-01-17):
今天修了一台 APW8715 电压1.8v  发热 偏高  是boot电容短路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2023-03-09):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清理后还可以正常开机 试了几次都行 放一天不行了  外围电感电容都换了 不正常时 电感出 0.5V  怀疑 ...

搞定了吗? 电压输出偏高可以更换分压反馈电阻解决 这个ic我记得输出应该在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