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的电池拆下来应该能量到电压吗

楼主(2022-11-15):
Y700 15ISK的电池,内置的, 拆出来量不到电压是正常的吗。

电池直接加上直流源,缓慢电压加上去,还没加到电池电压就恢复了,拿下来电池能正常量到电压了。
看来跟预想一样因为电路故障后级存在短路,触发了电池的过流保护之类的造成电池锁定了。

网友A:
要看情况。正常是可以量到的。但是对于内置设置的机器,如果支持BIOS下执行关闭内置电池这个功能的话(THinkPad一般都支持),这样关机后,电池属于运输模式(其实就是低功耗睡眠),这样用来运输或长时间保存,这个时候是测量不到的。但是用TI的管理软件,连接SDA和SCL和GND后可以读取。如果量不到了,排除这个因素之外,基本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情况。正常是可以量到的。但是对于内置设置的机器,如果支持BIOS下执行关闭内置电池这个功能的话(THin ...

倒是没有注意到过有关闭电池的选项,使用中是否会有一些机制比如异常触发了电池的保护功能导致电池量不到电压了呢。

网友B:
这个机器坏的电池比较多  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坏的电池比较多  换个试试

我这个不是由于电池坏造成的,是其他原因导致了+5VALW和+3VLP短路,我想确定这情况是不是触发了电池的过流或者过放保护之类的锁死了,还是它本身就是量不到电压的。